T0,T1能否同时工作??

楼主(2007-02-12):
T0,T1能否同时工作??
C51单片机中的T0,T1能否同时工作?能否采用溢出查询方式来,同时输出两列方波,不知道中断会不会影响T0,T1的计数???
工作
查询方式
影响

网友A:
C51单片机中的T0,T1能否同时工作? ------可以
能否采用溢出查询方式来,同时输出两列方波, -------可以
不知道中断会不会影响T0,T1的计数??? -------不会影响T0,T1的计数,有可能会影响
中断响应的速度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C51单片机中的T0,T1能否同时工作? ------可以
能否采用溢出查询方式来,同时输出两列方波, -------可以,但精度不很好
不知道中断会不会影响T0,T1的计数??? -------不会影响T0,T1的计数,有可能会影响
中断响应的速度...可以使用门控方式的,那就会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