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仿真

楼主(2007-07-08):
keil uVision仿真
keil uVision仿真:
书本上说Keil uVision有外设仿真 如ad/da转换器 EEPROM啊 IIC仿真 在那里设置的??
怎么我用了这么久没见过的??
转换器
外设

网友A:
KEIL里没有这么高级
你还是和定时器一样只能看到寄存器...
呵呵

网友B:
如果要用到其(ad/da转换器 EEPROM啊 IIC)仿真 改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特别是spi的eeprom 如93c46 和IIC的24c01仿真 是可以看到其存储单元内容的软件 有吗??

网友C:
这个要与调用它的调试函数。就是在调试窗口输入你的指令。如sina=0xaa就是向串口输入0xaa 也可以自定义函数。也可以使用它提供的API接口。你查说明书。哪里有说明!

网友D:
如果要用到其(ad/da转换器 EEPROM啊 IIC)仿真
示波器看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