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两个问题!

楼主(2007-11-11):
请教高手们两个问题!
1、vxWorks的串口设备能否被多个进程多次打开、关闭?例如进程A首先打开串口并一直监测某串口,接收并处理数据,进程B、C则根据需要不定期的再次打开该串口并进行发数据操作,然后关闭串口。
2、程序运行在问题1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后,vxworks在终端上提示不能打开串口设备,这个时候用ls命令查看目录内容,系统却提示不能打开“.”和“..”,而且使用cd命令切换目录也不行。重新启动系统后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程序
而且
如何

网友A:
我觉得问题出在多任务抢占串口资源上,可能存在任务竞争临界资源导致TTY设备异常,建议检查任务中对临界资源的访问是否存在竞争问题,并对临界资源进行保护。比如,你的B进程关闭了串口,但是C进程却不知道,C进程在竞争到CPU后,继续访问该关闭的串口设备,并强行进行写入操作。

网友B(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