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atform Builder 5.0创建platfrom的问题

楼主:
好久没有来eeworld了,重新回到CE的阵营中,做手机。

现有一个问题:使用PB定制platform时,在第三步是否可以同时选择两个BSP,如果现时选择Emulator和ARMV41?

这样做,可以只定制一次platform,然后生成两个SDK:一个用于Emulator、一个用于开发板。

网友:
正在摸索中...,大家谁做过?

网友:
是啊,你想的没错!接分!

网友:
没试过了,如果不行你就可以分两次来做的啊!

网友:
编译已经通过了,但生成的SDK在EVC中使用时,链接出错: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uafxwced.lib'

但这个文件确实已经存在: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GP10Emu\Mfc\Lib\x86目录中有不能打开的这个文件。

谁遇到过啊,怎么可以解决???

网友:
xyz666((我是一只怪怪虫up ~up)) :你的提议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比较麻烦。

因为如果这样做,为了保持两个SDK的一致性,每次都要通过PB修改两个platform。

网友:
顶一下,希望大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
太久不碰,机器上也没有环境了。:(

网友:
\x86目录中有uafxwced.lib,但你并没有选择x86

也许\ARMV4I或\Emulator目录下没有,所以出现这错误提示

网友:
刚说错了,原来\Emulator 就是x86的

网友:
修改x86目录为Emulator,接分!

网友:
楼上说得是一个方法:可以在EVC的编译环境下设置,但应该不是准确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网友:
1/建立两个项目: 可以  , 我试了(SAMSUNG V4   & INTERL),最起码两个项目都建成了, X86应该类市.

2/ 出来了四个编译选项   SAMSUNG REL/DEBUG   INTEL:REL/DEBUG   每一个项目必须独立编译.

3/编译 后才能BUILD SDK  ,分别创建不同的SDK .

并每哟减少复杂性.

网友:
关于复杂性这个问题,就不必要再无讨论了吧。

如果楼上还有说的话,我的意思是platform建好,如果要修改platform时,只需要修改一次。如果建两个platform,就必须修改两次。当修改较多时,保证两个platform的一致性比较麻烦。

网友: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