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O6数据采集的问题程序

楼主:
我用c8051f064做个简单的数据采集程序,,采用DMA方式将AD转换的数据存于片内XRAM中,程序如下,其中部分引用例程,但程序好象还是有问题,怎么调试都没有数据采进来.请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

#include                     // SFR 声明
sfr16 RCAP3    = 0xCA;                 // 定时器3重装值
sfr16 TMR3     = 0xCC;                 // 定时器3计数器
sfr16 ADC0     = 0xBE;                 // ADC0数据
sfr16 ADC1     = 0xBE;                 // ADC1数据
sfr16 DMA0DS   = 0xDB;                 // DMA0 XRAM Address Pointer
sfr16 DMA0CT   = 0xF9;                 // DMA0 Repeat Counter Limit
sfr16 DMA0DA   = 0xD9;                 // DMA0 Address Beginning
sfr16 DMA0CS   = 0xFB;                 // DMA0 Repeat Counter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系统时钟频率

// DMA INSTRUCTIONS
#define DMA0_END_OF_OP     0x00           // End-of-Operation
#define DMA0_END_OF_OP_C   0x80           // End-of-Operation + Continue
#define DMA0_GET_ADC0      0x10           // Retrieve ADC0 Data
#define DMA0_GET_ADC1      0x20           // Retrieve ADC1 Data
#define DMA0_GET_ADC01     0x30           // Retrieve ADC0 and ADC1 Data
#define DMA0_GET_DIFF      0x40           // Retrieve Differential Data
#define DMA0_GET_DIFF1     0x60           // Retrieve Differential and ADC1 Data
#define NUM_SAMPLES        2000          // 采样次数
#define XRAM_START_ADD     0x0000         // DMA0 XRAM Start address of ADC data log
#define SAMP_RATE          100000         // 采样频率
sbit LED = P1^6;                          // 做指示用,数据采集完亮.
void SYSCLK_Init (void);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PORT_Init (void);                    //端口初始化
void ADC0_Init (void);                    //ADC0初始化
void ADC1_Init (void);                    //ADC1初始化
void DMA0_Init (void);                    //DMA初始化
void EMIF_Init (void);
void Timer3_Init (int counts);            //定时器3初始化
// MAIN Routine
void main (void)
{
   LED = 0;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SYSCLK

   PORT_Init ();

   EMIF_Init ();                          // Storing ADC samples in SRAM on the
                                                   // target board.
   Timer3_Init (SYSCLK/SAMP_RATE);        // Init Timer3 for 100ksps sample rate

   ADC0_Init ();                                     // configure ADC0 and ADC1 for differential
                                                                 // measurement.
   DMA0_Init ();                                     // Configure DMA to move NUM_SAMP samples.

   SFRPAGE = DMA0_PAGE;
   while (!(DMA0CN & 0x40));              // Wait for DMA to obtain and move ADC samples
                                                                  // by polling DMA0INT bit.
   LED=1;
   while(1);                             // Done.

}
// PORT_Init
//------------------------------------------------------------------------------------
//
// Configure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void PORT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witch to configuration page
   XBR2 = 0x40;
   P1MDOUT |= 0x40;                    // enable Port1 outputs as push-pull

   SFRPAGE = old_SFRPAGE;              // restore SFRPAGE
}
// SYSCLK_Init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int i;

   SFRPAGE = CONFIG_PAGE;              // Switch to Configuration Page

   OSCXCN = 0x6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 22.1184MHz crystal on TB

   for (i=0; i <5000; i++) ;           // XTLVLD blanking interval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reset

   CLKSEL = 0x01;                      // change to external crystal

   OSCICN = 0x00;                      // disable internal oscillator
    SFRPAGE = old_SFRPAGE;              // restore SFRPAGE
}

// ADC0_Init
//-----------------------------------------------------------------------------
void ADC0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int i;

   SFRPAGE = ADC0_PAGE;                // Switch to ADC0 Page

   ADC0CN = 0xC4;                      // ADC Disabled, Timer3 start-of-conversion
                                       // track 16 SAR clocks before data conversion
                                       // upon Timer3 OV.  DMA will enable ADC as needed

   REF0CN = 0x03;                      // turn on bias generator and internal reference.

   for(i=0;i<10000;i++);               // Wait for Vref to settle (large cap used on target board)

   AMX0SL = 0x00;                      // Single-ended mode

   ADC0CF = (SYSCLK/25000000) << 4;    // Select SAR clock frequency =~ 25MHz

   SFRPAGE = old_SFRPAGE;              // restore SFRPAGE
}

// DMA0_Init
void DMA0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SFRPAGE = DMA0_PAGE;                // Switch to DMA0 Page

   DMA0CN = 0x00;                      // Disable DMA interface

   DMA0DA = XRAM_START_ADD;            // Starting Point for XRAM addressing
   DMA0CT = NUM_SAMPLES;               // Get NUM_SAMPLES samples
   DMA0IPT = 0x00;                     // Start writing at location 0
   // Push instructions onto stack in order they will be executed
   DMA0IDT = DMA0_GET_ADC0;            // DMA to move ADC0 data.
   DMA0IDT = DMA0_END_OF_OP;
   DMA0BND = 0x00;                     // Begin instruction executions at address 0
   DMA0CN = 0xA0;                      // Mode 1 Operations, Begin Executing DMA Ops
                                       // (which will start ADC0)
   SFRPAGE = old_SFRPAGE;              // restore SFRPAGE
}
// Timer3_Init
// Configure Timer3 to auto-reload and generate ADC sample rate
// specified by using SYSCLK as its time base.
//
void Timer3_Init (int counts)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SFRPAGE = TMR3_PAGE;                // Switch to Timer 3 page
   TMR3CN = 0x00;                      // Stop Timer3; Clear TF3;
   TMR3CF = 0x08;                      // use SYSCLK as timebase
   RCAP3   = -counts;                  // Init reload values
   TMR3    = 0xffff;                   // set to reload immediately
   TR3 = 1;                            // start Timer3
   SFRPAGE = old_SFRPAGE;              // restore SFRPAGE
}
void EMIF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EMI0_PAGE;
   EMI0CF = 0x10;
   SFRPAGE = SFRPAGE_SA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