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中断号的获取

楼主(2007-05-29):
pci设备中断号的获取
请问各位高手
我现在想做一个网卡的驱动,但不知道网卡的中断号是多少,怎样才能获取呢?
网卡

网友A:
操作系统在PCI设备枚举的时候会分配一个中断号。
PCI配置空间内有一个的寄存器保存该数据,回读即可。

网友B:
熟悉硬件,读取相关寄存器

网友C:
是的,枚举之后
pci配置空间 就有值可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