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下做了个 控制台程序

楼主(2007-09-08):
在wince下做了个 控制台程序
使用了一个while(1)循环,打印一些数据,如何
while(1)
{
printf();
out();此处想使用一个函数 在外部控制 退出
}
closeport();关闭硬件端口
在vc++下可以使用
out()
{
system("PAUSE");//按CTRL+C则关闭,
}
在wince下 如何实现此功能,我的系统 只有软 键盘和 鼠标?
system
wince
打印
控制台
WindowCE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控制台程序,发现没有dos界面出来。
查了一下,说是wince没有控制台程序,需要第三方的支持。
例如
http://www.freewareppc.com/utilities/pocketconsole.shtml

网友B:
我的wince 又控制台 程序

网友C:
PB5下有console的组件,加上应该就可以支持cons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