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Tiny kernel工程如何让其支持standard shell

楼主(2007-09-12):
wince Tiny kernel工程如何让其支持standard shell
新建一项目,基于mobile phone,它是支持standard shell的,
可以编译成功,但新一个wince Tiny kernel 工程,加入standard
shell catalog后,编译总是通不过,build.log里:
coredll.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eClearUserNotification
coredll.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eGetNotificationThreadId
...
不知应该怎么修改这个工程,才能正常支持standard shell?
error
Mobile
phone
standard
工程
WindowCE

网友A:
是否在link里面添加 coredll.lib ?
coredll.dll coredll.lib 放在工程目录下 试试

网友B:
如果要standard shell为什么要选择tiny kernel呢?tiny kernel模版本来就是不带standard shell,你从它的名字也能看出,它基本上就只有kernel在里面,而支持standard shell是需要很多组件的。

网友C:
我最开始是在tiny kernel下移值的(小且简单),现在已经OK,现在加了
display驱动,就想新加入standard shell catalog,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D:
也许可以,但是没有人也没有必要那样做。模板就是让你根据你具体的需要来简化你选择compnent的操作,你现在的做法,反而是让这个操作更麻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以理解。

网友E:
应该是有一些组件没有添加,你把Core OS->Core OS Services->Notification下的UI based Notification添加后试试。

网友F:
还是不行,算了,另建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