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的 IP 疑惑

楼主(2007-09-05):
GPRS 的 IP 疑惑
SIMENSE MC75 模块,拨号上网后!得到一个以10开头儿移动内部ip地址,我在PC上能通过socket和这个IP通信吗?它的端口号又是什么?
上网
通信
ip地址
GPRS

网友A:
要看你怎么来使用PC了,如果你使用的是Modem拨号上网的话,那么你的PC也是一个10开头的内网地址,这样就能直接使用了。
如果想通过公网IP,那么就需要Modem先给你的公网IP发起一个连接,帧听的SOCKET能知道Modem在移动的NAT服务器分配的IP,只要和这个地址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10开头的就是移动内网分配给你的一个IP地址。PC通过socket是可以和IP地址通信的,不过通信方法要由PC上先开放一个端口,然后MC75上线后向这个IP地址和端口号发起连接,成功后自然有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