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CE数据库EDB的问题,写数据库返回成 ...

楼主(2007-04-28):
********急急急,关于CE数据库EDB的问题,写数据库返回成功,但实际并未写入.*********
{
CREATE_SYSTEMGUID(&g_guidDB);
int
成功
数据库

网友A:
现在不用EDB了,
但是CeSeekDatabase(g_hDB, 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DWORD)&prop,&dwIndex);总返回0,错误码:参数不正确.为什么?
附代码:
CEPROPVAL prop ;
prop.propid = PID_NAME;
prop.wFlags = 0;
prop.wLenData = 0;
prop.val.lpwstr = L"1";
DWORD dwIndex = 0;
oid = CeSeekDatabase(g_hDB, CEDB_SEEK_BEGINNING, 0,&dwIndex);
oid = CeSeekDatabase(g_hDB, 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DWORD)&prop,&dwIndex);//这一行通不过
GetLastError();

网友B:
搜遍了搜索引擎后,发现CeSeekDatabase(g_hDB, 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DWORD)&prop,&dwIndex);这一句返回"参数不正确"是普遍问题,很多人也遇到过,但就是不知怎么解决.
谁有主意?!

网友C:
终于解决了,我用的模拟器,如果打开与PC的共享,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揭贴.
谁要分,我白送他

网友D:
我想要你的代码学习一下,可以吗?
yydy1983@126.com

网友E:
现在又有问题了,
oid = CeSeekDatabase(g_hDB, 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DWORD)&prop,&dwIndex);//这一行通不过
GetLastError();//错误码 87 参数不正确
大家谁做过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