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有没有人尝试过winxp wince双系统?

楼主(2007-12-12):
有没有人尝试过winxp wince双系统?
说说具体安装步骤
或者在老pc(赛扬900的机器)上安装wince的过程
安装
wince

网友A:
CEPC用NTLDR那个据说可以改双系统,是以前微软培训时听说的。

网友B:
楼主只安装CE是否成功了呢?

网友C:
这两天比较忙
没找到安装方法
不过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只要你懂得 XP 和 DOS/WIN31 的多重启动,
然后在DOS启动盘上
放入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DOS\BOOTDISK 的
CONFIG.SYS
AUTOEXEC.BAT
LOADCEPC.EXE
NK.BIN <- 你的CE影像文件
那就可以 XP 和 CE 多重启动了。

网友E:
记得一定要用 FAT16 格式化。
不过我觉得你做个启动 U盘
然后放上面的文件进去会方便很多。
NK.BIN 是用要你自己Build出来的。

网友F:
多谢楼上的兄弟了
收上这个项目忙过去了一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