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duc812自带的LM35(温度传感器)对临界温度(由自带 ...

楼主(2007-12-19):
谁用过aduc812自带的LM35(温度传感器)对临界温度(由自带键盘输入)产生声光报警?搭配何种A/D转换芯片?
aduc812自带的LM35(温度传感器)对临界温度(由自带键盘输入)产生声光报警,LM35与DS18B20的内部结构有何不同?搭配何种A/D转换实现温度读/写?
温度
温度传感器

网友A:
LM35没用过
18B20数字传感器,无需ADC,从片内取回的值就是数字的温度值

网友B:
DS18是数字式的温度计这谁都知道,关键是现在用的aduc812集成了ADC,但是好像要用DMA模式比较高效,具体算法谁清楚?

网友C:
按理说,内部集成的传感器数度一般都有问题
呵呵
搭配何种A/D转换实现温度读/写?
关于AD的选取,其实没不会有这么大的搭配关系吧?
一看应用电平
二看参考值选取
三看转换的速率
呵呵
不会有特别的配型要求的
用片内的DMA说真的,一般的AD值也就16位在监控上算高的.如果是计量值,那也只是24位
这两个破字节,用DMA还真的划不来
呵呵

网友D:
aduc812内部带温度传感器,(不过要是MCU工作发热的话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