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调试目标机上应用程序时,用TCP/IP方式连接总是“ ...

楼主(2007-05-29):
VS2005调试目标机上应用程序时,用TCP/IP方式连接总是“设备未就绪”??
使用VS2005开发win ce的应用程序,在调试的时间用TCP/IP方式连接到开发板,老说“设备未就绪”,该怎么解决啊?
设备
目标
应用程序
开发

网友A:
连接真机或是模拟器,直接裝一个ActiveSync就行了

网友B:
那个ActiveSync怎么用啊?

网友C:
那个 ActiveSync 必须是4.2以上版本的,其实是要选择一下com口

网友D:
还需要指定IP地址.证实activesync连接成功了吗?

网友E(2008-04-24):
解决办法:若“设备未就绪”,请按照vs2005补丁即可。

网友F:
开发板上os要把ActiveSync组件build进去
配置开发板网络
pc机上安装ActiveSync

网友G: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