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两个组件我看不到????(急)

楼主:
----以下文字来自网上流行的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的文章

编译生成bootrom后,还要创建一个VxWorks映象(image),也就是VxWorks操作系统本身的代码。

a)         创建一个“bootable VxWorks image”的工程;

b)        选择您需要的VxWorks组件。这一步是可选的,如果您只想使用缺省的配置,那根本就不需要这一步;但如果您想使用额外的组件,例如,您可能想通过telnet连接VxWorks系统,这时就需要在Workspace窗口的VxWorks选项卡中选择telnet sever对应的组件,如下图: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选择了两个重要的组件:Telnet server 和 Target shell 。前者使我们可以通过Telnet协议登录到VxWorks操作系统中;后者则可以让我们通过命令行控制VxWorks系统。

----问题是Telnet server 和 Target shell 我生成的工程中根本看不到???

网友:
展开慢慢找找,不是很难吧??
target shell 在 development tool components ---> target shell components 下面。
Telnet server 在 network components--->network applications 下面。

网友:
好,多谢,我去看看,

没办法,菜鸟入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