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Windows识别U盘的多个分区?

楼主(2007-03-05):
如何能让Windows识别U盘的多个分区?
linux下可以很容易的识别和操作,Windows 死都只挂载一个
在磁盘管理里可以看到所有分区,除了第一个都无法挂载...
是不是得动驱动?
linux
windows
如何

网友A:
用BusHound看看你的U盘在Get Max LUN返回多少,返回0就是1个分区,返回1为2个分区、、、最多为16个分区。

网友B:
搂上正确.

网友C:
...但.....我我想知道如何让Windows如何识别,并挂载.
windows的磁盘管理里能看到所有分区,但除了第一个分区都是无法挂载的
而这个优盘在Linux下是有3个Fat分区可用的
bushound 5.0上没能找到Get Max LUN 命令
还请给个明确的指示

网友D:
如果你的USB的描述符是存储设备类的话. PC肯定会向USB设备发一个Get Max LUN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