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中如何给按钮贴图?

楼主(2007-06-08):
在EVC中如何给按钮贴图?
我想在EVC中如何给按钮贴图,可是setbitmap函数evc不能用,应该怎么办啊?麻烦哪位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如何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画上去啊
CBitmap bitmap;
bitmap.LoadBitmap();
BITMAP bm;
CBrush brush;
brush.CreateBrushIndirect(NULL_BRUSH);
dc.SelectObject(&brush);
dc.SelectObject(&bitmap);
Stretch();
bitmap.DeleteObject();
brush.DeleteObject();
我也不懂,希望这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B:
先创建一个button控件,用类向导把它命名,然后去头文件中到找到这个button,把它的类型CButton改成CBitmapButton 这样你就可以用LoadBitmaps,载入你的图片了~~~~~具体函数使用查找M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