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枚举的问题

楼主:
我把硬件插上后提示发现新硬件,我测D+ 线上的电压没有上拉到3.3V,只有2.6V,请问这会不会影响我驱动的安装啊?固件程序单步运行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USB初始化都正常进行的。但就是驱动安装时就装不上了,驱动是和板子配套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2.6v应该不会影响到设备的硬件检测(connect 中断的产生)吧,

参看usb2。0 spec的178页的VIH定义。(定义的是2.0V)

149页的connect signaling 定义:电压拉高到VIH。

不知道怎么贴图。。。郁闷。。。

网友:
我也觉得能检测到硬件插上的话,硬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固件程序俺检查了6、7遍了呀,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疯了

网友:
驱动是自己写的么,inf写对了么?
可以用driver verify或checkinf检查一下。

网友:
驱动是用的周立功光盘里自带的
inf里的东西:
[Version]
Signature="$CHICAGO$"
Class=USB
provider=%PHILIPS%
LayoutFile=layout.inf

[SourceDisksNames]
1="IsoUsb Installation Disk",,0

[SourceDisksFiles]
lpc214x.sys = 1
lpc214x.inf = 1

[Manufacturer]
%MfgName%=PHILIPS

[PHILIPS]
%USB\VID_0471&PID_0999.DeviceDesc%=LPC214X.Dev, USB\VID_0471&PID_0999
[PreCopySection]
HKR,,NoSetupUI,,1

[DestinationDirs]
LPC214X.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LPC214X.Files.Inf = 10,INF

[LPC214X.Dev]
CopyFiles=LPC214X.Files.Ext, LPC214X.Files.Inf
AddReg=LPC214X.AddReg

[LPC214X.Dev.NT]
CopyFiles=LPC214X.Files.Ext, LPC214X.Files.Inf
AddReg=LPC214X.AddReg

[LPC214X.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LPC214X, 0x00000002, LPC214X.AddService

[LPC214X.AddService]
DisplayName    = %LPC214X.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lpc214x.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LPC214X.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lpc214x.sys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PC214X\Parameters","MaximumTransferSize",0x10001,1023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PC214X\Parameters","DebugLevel",0x10001,2

[LPC214X.Files.Ext]
lpc214x.sys

[LPC214X.Files.Inf]
lpc214x.inf

;---------------------------------------------------------------;

[Strings]
PHILIPS="PHILIPS"
MfgName="PHILIPS"
USB\VID_0471&PID_0999.DeviceDesc="PHILIPS LPC214X USB"
LPC214X.SvcDesc="PHILIPS LPC214X USB DRIVER"

网友:
在摆渡上搜索 十分钟 USB 驱动
可以 自己生成 一个 驱动。 自己定义  endpoint 就能和底层 FW 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