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资源问题,请高手帮帮忙了

楼主:
pocket pc 上开发的一个软件,大至结构是pocket pc,WEB服务器,数据库3层关系
pocket pc主窗体显示Details窗体,下面是Details的load调用一个方法
private void Details_Load(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this.ShowDetails(key);
        }
调用ShowDetails方法

public bool ShowDetails(pda_foreground.Common.SellBillsKey temp)
                {
            bool breturn = false;
        pda_foreground.Common.Common common = new          pda_foreground.Common.Common(); //WEB
            try
            {
                ds = common.GetSBI(temp);  //调用一个WEB服务返回DataSet
                //
                ts1.MappingName = ds.Tables[0].TableName;
                this.dataGrid1.DataSource = ds.Tables[0];//dataGrid1显示数据,问题就在这,我关闭这个窗口的时候内存资源没有变化,等下次在打开这个窗体内存的使用又增加了,这样我的PDA里的内存越来越少了
                breturn = true;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网络连接错误!" + ee.Message.ToString());

            finally

请问这是不是dataGrid的一个BUG呢?

网友:
哦?有这种情况

网友:
this.dataGrid1.DataSource = ds.Tables[0];//
我把这行代码去掉.占用内存就不会增加了

网友:
如果不调用WEB服务返回的dataset也不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