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的ppp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搞gprs模块要实现上网,可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大虾给与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小弟用的是西门子MC39I的GPRS模块,ucLINUX内核版本2.6.19,内核中已经选中的对ppp协议支持的相关的选项,还用相应的pppd和chat应用程序。用了三个脚本实现自动拨号上网。
     我在pc的linux(fc6)中利用那三个脚本已经成功实现了ppp拨号上网。但是利用同样的三个脚本在我开发板上就拨号不成功。我用串口监视程序分别参看了pc和gprs模块通信时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及开发板和gprs模块通信的时候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发现我的开发板按脚本发完at命令之后,就没有向gprs模块发lcp配置请求,gprs模块倒是不停的向开发板发配置请求,由于没有得到应答所以导致连接失

败。(当然在pc和gprs模块通信时双方都是发lcp配置请求的)。

        小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发完AT*99***1#,返回CONNECT之后不就应该双发自动的发LCP配置请求吗?怎么我的开发板不向模块发LCP送配置请求呢?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press ctrl-c to end
defining PDP context...
AT
OK
ATSCGDCONT=1,"I0","CMNET"^ZOK
ATD*99***1#
CONNECT
waiting for connection...
logging in...
~^?}#@!}!}C} }9}"}N} }*} } }'}"}(}"}%}&]{!.}#}%B#y%iz~~^?}#@!}!}C} }9}"}N} }*} }
@}'}"}(}"}%}&]{^Q.}#}%B#}%iz~~^?}#@!}!}#} }9}"}&} }*} } }'}"{(}"}%}&]{Q.}#}eB#}%
iz~~^?}#@!}!}#}@}9}"}&}@}*} } }N}"}(}"}%}&]{Q.}#}%B#}%Qz~~^?}#@!}!}#} }9}"y&} }*
} z }'}"}(}"}%}&]{Q.}#}%BC}%iz~~^?}#@A}!}#} }9}"}&} }*} } }'}"}(}"}%y&]{Q.}#z%B#
}%iz~~^?}#@!}!}#y }9}"}&z }*} } }'}"}(}B}%}&]{Q^}#}%B#}Kiz~~^?}#@!}A}#} }9}"}&}
}*} } }'}"}(}"}%}&9{Q.}#}%B#}%iz~~^?}#^@!}!}#} }9}"}&} {*} } }'}"}(}"}%}&]{Q.}C}
%B#}%iv~~^?}#@!}!}#z }9}"}&} }*} }`}'}"}(}B}%}&]{Q\}#}%B#}%iz~
NO CARRIE^R

以下是我的脚本:
1./etc/ppp/gprs
/dev/ttyS0
connect '/bin/chat -v -f /etc/ppp/chat-connect-gprs'
disconnect '/bin/chat -v -f /etc/ppp/chat-disconnect-gprs'

lcp-echo-failure 0
lcp-echo-interval 0

lock
debug debug debug
nodetach
nocrtscts
#nodeflate
local
noipdefault
ipcp-accept-local
ipcp-accept-remote
noauth
defaultroute
usepeerdns
novj
#nobsdcomp
novjccomp
nopcomp
noaccomp
user "foo"
asyncmap 0
#nomagic
2./etc/ppp/chat-connect-gprs
TIMEOUT 5
ECHO ON
ABORT '\nBUSY\r'
ABORT '\nERROR\r'
ABORT '\nNO ANSWER\r'
#ABORT '\nNO CARRIER\r'
#ABORT '\nNO DIALTONE\r'
#ABORT '\nNO RINGING\r\n\r\nRINGING\r'
TIMEOUT 12
SAY "press ctrl-c to end"
SAY "\n defining PDP context...\n"
"" AT
#OK ATE1
#OK 'AT+CGCLASS="B"'
#OK AT+CSQ
#OK AT+CGATT?
#OK AT+CGATT=1
#OK AT+CGATT?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QREQ=1,0,0,3,0,0
#OK AT+CGACT=1,1
#OK AT+CGREG?
OK ATD*99***1#
CONNECT ""
TIMEOUT 120
SAY "\nwaiting for connection..."
SAY "\nlogging in..."

3./etc/ppp/chat-disconnect-gprs
ABORT "BUSY"
ABORT "ERROR"
ABORT "NO DIALTONE"
SAY "SENDING break"
"" "\K"
"" "+++ATH"
SAY "PDP context detached"
press ctrl-c to end
defining PDP context...
AT
OK
ATSCGDCONT=1,"I0","CMNET"^ZOK
ATD*99***1#
CONNECT
waiting for connection...
logging in...
~^?}#@!}!}C} }9}"}N} }*} } }'}"}(}"}%}&]{!.}#}%B#y%iz~~^?}#@!}!}C} }9}"}N} }*} }
@}'}"}(}"}%}&]{^Q.}#}%B#}%iz~~^?}#@!}!}#} }9}"}&} }*} } }'}"{(}"}%}&]{Q.}#}eB#}%
iz~~^?}#@!}!}#}@}9}"}&}@}*} } }N}"}(}"}%}&]{Q.}#}%B#}%Qz~~^?}#@!}!}#} }9}"y&} }*
} z }'}"}(}"}%}&]{Q.}#}%BC}%iz~~^?}#@A}!}#} }9}"}&} }*} } }'}"}(}"}%y&]{Q.}#z%B#
}%iz~~^?}#@!}!}#y }9}"}&z }*} } }'}"}(}B}%}&]{Q^}#}%B#}Kiz~~^?}#@!}A}#} }9}"}&}
}*} } }'}"}(}"}%}&9{Q.}#}%B#}%iz~~^?}#^@!}!}#} }9}"}&} {*} } }'}"}(}"}%}&]{Q.}C}
%B#}%iv~~^?}#@!}!}#z }9}"}&} }*} }`}'}"}(}B}%}&]{Q\}#}%B#}%iz~
NO CARRIE^R

网友:
AT改为ATZ试一下,串口接地不良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还有线序

网友:
谢谢东东的回复,我改为ATZ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串口接地肯定没问题。
以下是我用MONITOR.EXE(串口监视程序察看的内容:PC和MC39I通信的内容)/
/****************************************************************
串口6        20:00:21        Text        AT
串口5        20:00:21        Text        AT
串口5        20:00:21        Text        OK
串口6        20:00:21        Text        AT+CG
串口5        20:00:21        Text        AT+
串口6        20:00:21        Text        DCON
串口5        20:00:21        Text        CGDC
串口6        20:00:21        Text        T=
串口5        20:00:21        Text        ONT
串口6        20:00:21        Text        1,
串口5        20:00:21        Text        =
串口6        20:00:21        Text        "I
串口5        20:00:21        Text        1,
串口6        20:00:21        Text        P
串口5        20:00:21        Text        "I
串口6        20:00:21        Text        ","
串口5        20:00:21        Text        P",
串口6        20:00:21        Text        CMN
串口5        20:00:21        Text        "
串口6        20:00:21        Text        ET"
串口5        20:00:21        Text        CMNE
串口5        20:00:21        Text        T"
串口5        20:00:21        Text        OK
串口6        20:00:21        Text        ATD*99**
串口5        20:00:21        Text        ATD*
串口6        20:00:21        Text        *1
串口5        20:00:22        Text        99*
串口6        20:00:22        Text        #
串口5        20:00:22        Text        **1#
串口5        20:00:22        Text        CONNECT
串口5        20:00:22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3c1f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30 47 02 01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30 47 02 01 03 05 C2 23 05
串口6        20:00:23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587b        长度000a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1        长度:0006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0 00 00
01 01 00 0A 02 06 00 00 00 00
串口5        20:00:23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6c50        长度000a
LCP代码:配置否定03        标识:01        长度:0006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03 01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串口5        20:00:23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4caa        长度000a
LCP代码:配置应答02        标识:02        长度:0006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02 02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串口6        20:00:23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25de        长度000a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2        长度:0006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01 02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串口5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3c1f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30 47 02 01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30 47 02 01 03 05 C2 23 05
串口5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475b        长度000e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5        长度:000a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2        C0 23
01 05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串口5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3dac        长度000a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7        长度:0006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01 07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串口6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61bf        长度0013
LCP代码:配置拒绝04        标识:03        长度:000f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30 47 02 01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4 03 00 13 07 02 08 02 05 06 30 47 02 01 03 05 C2 23 05
串口6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5abb        长度0008
04 05 00 08 03 04 C0 23
04 05 00 08 03 04 C0 23
串口6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54d8        长度000a
LCP代码:配置应答02        标识:07        长度:0006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02 07 00 0A 02 06 00 0A 00 00
串口6        20:00:25        Hex        FF 3 80
串口6        20:00:25        Text        !
串口6        20:00:25        Hex        1 1 0 16 3 6 0 0 0 0 81 6 0 0 0 0 83 6 0 0 0 0
串口6        20:00:25        Text        n
串口6        20:00:25        Hex        DB
串口5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IP控制协议IPCP8021        校验正确3622        长度000a
IP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1        长度:0006
        选项:IP-Address03        长度:04                地址:192.168.254.254
01 01 00 0A 03 06 C0 A8 FE FE
串口5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IP控制协议IPCP8021        校验正确d39d        长度0016
IPCP代码:配置否定03        标识:01        长度:0012
        选项:IP-Address03        长度:04                地址:10.206.237.227
        选项:Primary DNS Server Address81        长度:04                地址:211.136.20.203
        选项:Secondary DNS Server Address83        长度:04                地址:211.136.20.203
03 01 00 16 03 06 0A CE ED E3 81 06 D3 88 14 CB 83 06 D3 88 14 CB
串口5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IP控制协议IPCP8021        校验正确3a6d        长度0016
IPCP代码:配置应答02        标识:02        长度:0012
        选项:IP-Address03        长度:04                地址:10.206.237.227
        选项:Primary DNS Server Address81        长度:04                地址:211.136.20.203
        选项:Secondary DNS Server Address83        长度:04                地址:211.136.20.203
02 02 00 16 03 06 0A CE ED E3 81 06 D3 88 14 CB 83 06 D3 88 14 CB
串口6        20:00:25        PPP        地址ff        控制03        IP控制协议IPCP8021        校验正确5f56        长度000a
IPCP代码:配置应答02        标识:01        长度:0006
        选项:IP-Address03        长度:04                地址:192.168.254.254
02 01 00 0A 03 06 C0 A8 FE FE
串口6        20:00:26        Hex        FF 3 80
串口6        20:00:26        Text        !
串口6        20:00:26        Hex        1 2 0 16 3 6 A CE ED E3 81 6 D3 88 14 CB 83 6 D3 88 14 CB CC 9E
***********************************************************************************

网友:
***********************************************************************
以下是我用MONITOR.EXE(串口监视程序察看的内容:开发板和MC39I通信的内容)/
/**********************************************************************
串口6        17:25:47        Text        ATZ
串口5        17:25:47        Text        ATZ
串口5        17:25:47        Text        OK
串口6        17:25:47        Text        ATZ+CG
串口5        17:25:47        Text        ATZ
串口6        17:25:47        Text        DCO
串口5        17:25:47        Text        +CG
串口6        17:25:47        Text        N
串口5        17:25:47        Text        D
串口6        17:25:47        Text        T=
串口5        17:25:47        Text        CON
串口6        17:25:47        Text        1,
串口5        17:25:47        Text        T
串口6        17:25:47        Text        "IP
串口5        17:25:47        Text        =1,"
串口6        17:25:47        Text        ","
串口5        17:25:47        Text        IP"
串口6        17:25:47        Text        CM
串口5        17:25:47        Text        ,
串口6        17:25:47        Text        NE
串口5        17:25:47        Text        "CM
串口6        17:25:47        Text        T"
串口5        17:25:47        Text        NET"
串口5        17:25:47        Text        OK
串口6        17:25:47        Text        ATD*99
串口5        17:25:47        Text        ATD*
串口6        17:25:47        Text        **
串口5        17:25:47        Text        9
串口6        17:25:47        Text        *1
串口5        17:25:47        Text        9**
串口6        17:25:47        Text        #
串口5        17:25:47        Text        *1#
串口5        17:25:48        Text        CONNECT
串口5        17:25:48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5:50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5:53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5:56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5:59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6:02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6:05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6:08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6:11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6:14        PPP        地址ff        控制03        LCP链路控制协议c021        校验正确e1e2        长度0019
LCP代码:配置请求01        标识:03        长度:0015
        选项:ACCM异步控制字符映射02        长度:04        00 0A 00 00
        选项:PFC协议域压缩07        长度:00
        选项:ACFC地址控制域压缩08        长度:00
        选项:Magic-Number05        长度:04        7C CD E7 D9
        选项:认证协议03        长度:03        C2 23 05
0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7C CD E7 D9 03 05 C2 23 05
串口5        17:26:17        Text        NO CARRIER
**************************************************/
非常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
MC 39i 上执行 AT+CMUX=0 可以成功么?
我在 MC55 上执行失败. 看手册说 MC5X 支持 07.10 复用协议,不清楚为什么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似乎没啥问题哦
在 pppd 里面打印点输出看看? read_packet 可以读到数据么?
或者把 pppd 的 debug 参数加上看看PPP协商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