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860 在vxworks下 和FPGA的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
 小弟在做毕业设计,毫无头绪,希望大侠帮忙!
如何连接!

网友:
大侠,你有target/src/arch/ppc 目录下面的文件吗?

请你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我的email 是  : lijunyonggg@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
说真的一直没看懂你的提问,你应该简单描述一下你的系统以及你所遇到的问题。
你指什么如何连接?硬件电路?还是说网络驱动程序?
你可以用PPC860的SCC连接到FPGA,用SCC做一个END网络驱动程序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feiyedust(非也)兄弟!小弟要做的就是用一个embedded 系统处理FPGA采集的数据,但是速度和带宽要求很高,所以比较头痛。
小弟现在大概订了方法
用MPC8560 的 RapidIO end 和FPGA 的 RapidIO end通信。这样硬件比较容易实现,而且速度也很快。
希望不吝指点

网友:
lijunyonggg 对不起了,我暂时还没有,不好意思,等我装了再发给你吧

网友:
非也兄的做法应该行的通,你试试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