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块2410的板子,但是我目前暂不打算跑系统。

楼主:
我买了一块2410的板子,但是我目前暂不打算跑系统。
我的设想是:先在板子上烧写了vivi,然后在ADS里写了些简单的代码,直接操作2410寄存器的,编译成bin文件后,在vivi的平台上,利用串口或网口把它下载到vivi的kernel分区上以实现上电自启动。

在ADS写的代码里,我想用到外部中断,程序都写好了,利用DNW把bin文件烧写到RAM里能正常运行,但是在vivi的平台就是不能正常运行,查了些资料才知道:vivi中没有支持中断,如果需要中断,就要在某一RAM空间设置好中断向量然后将这一段空间映射到0地址就可以了。
目前我的部分代码如下: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 ...
#define pISR_EINT8_23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34))
... ...
pISR_EINT8_23=(unsigned)EintHandler;
... ...

请问:“在某一RAM空间设置好中断向量然后将这一段空间映射到0地址”,这个应该怎么做呢?大家能不能给出些示例代码啊?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我有2410的工程摸板

可以个你一份,或到我的空间下载

网友:
是不是跳转?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玩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