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个windows ce.net的问题。

楼主:
第一个是 我在自己的机器上SDK已经调试可以模拟通过 也可以运行了
但是我拷到ARM机器上 总是提示要求正确的文件路径或者缺乏正确的库文件。
想问问 这库文件是哪些??是我EVC这个工程的设置里引用到的lib吗?
要拷贝到arm机器 windows ce.net里的什么文件夹下?

第二个是 evc4.0下  如何给dialog添加menu菜单??
         我看了几个都是evc3.0以下版本的 直接可以用
  CCeCommandBar   *pCommandBar   =   (CCeCommandBar*)m_pWndEmptyCB;
  pCommandBar->InsertMenuBar(IDR_MENUBAR);
  一直提示m_pWndEmptyCB没有定义。

网友:
第二个 昨天直接建了个单视的 移过去了 算是解决了

现在就第一个问题了。

网友:
可能缺少dll文件,你用到了什么SDK,然后在PB中添加进去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
保证为开发板编译时,选择与开发板CPU类型相同的SDK。

然后就是SDK的问题,楼主所说的是因为内核定制所选择的组件不同。楼 主的程序,用到了一些机器 上内核没有的东东。

网友:
pb上添加里确实有个SDK,全烧进去?

网友:
顶起来 怎么这里人气那么不旺的。。

网友:
在这里问了3个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有人回答的 失望了

结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