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B安装问题

楼主(2007-01-10):
CAB安装问题
安装CAB之后,如何在系统的“删除程序”中看不到所安装的软件。
安装
问题
程序
如何

网友A:
配置.ini文件应该可以吧。

网友:
理论上是,但是没找到相应的字段。

网友B:
现在CE上看看“删除程序”中的文件在哪个目录里。然后再找找是如何拷贝进去的。
我以前配置安装属性的时候也是郁闷了很久呢。
理解搂主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