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LCD 屏 是什么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07-05-29):
看看我的LCD 屏 是什么问题? 请指教
内核成功下载后,系统跑起来时的界面
同时有上下不停的滚动的波浪线一样。
请大家给判断下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下手查?
ARM 是 samsung 2410 ,系统WINCE ,LCD 是SHARP 的LQ035Q7DH01

网友A:
没调好呗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屏参数没设好,比如说HSYNC, VSYNC, PIXEL CLOCK之类的。每种LCD的参数都有可能不一样,要自己计算,填到LCD controller的寄存器里。

网友C:
还是不行

网友D:
现在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