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IE能自动下载注册控件吗

楼主:
WINCE下IE能自动下载注册控件吗?我用VC写了一个控件之后在Windows下IE能自动下载使用,用EVC写的控件,用WINCE的IE访问提示“是否下载安装ActiveX控件”点了Yes可是都没有下载下来注册安装,我手动用regsvrce.exe注册该控件,在IE下才能正常使用,是否是WINCE下的IE不能自动下载注册控件呢?

我用的是WINCE5.0 打补丁到2006-12-31
我在MS网站上发现过关于IE 解析Object标签出错的BUG 已经修复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过?

网友:
有人知道吗 谢谢

网友:
我只试过你所说的本地注册使用,远程下载注册控件估计要看看IE选项中有关设置。

网友:
IE选项中ActiveX相关项皆已设置为Enable

网友:
好象是不能下载

网友:
请有经验的人指导以下

网友:
regsvrce.exe注册是无法运行IE Mobile 下的activex, 我想regsvrce.exe注册只能满足应用程序的activex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blogs.msdn.com/iemobile/archive/2007/06/20/ie-mobile-support-of-activex.aspx
我想知道的是制作供IM Mobile实用的activex的CAB文件的制作和 IM Mobile下常规的安装程序CAB的制作是否一致
要怎么制作供IM Mobile实用的activex的CA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