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写操作时序

楼主:
i2c协议中提到有三种可能的传输方式
1 主机(发送器)发送到从机(接收器),传输的方向不会改变
  S-->Slave Address-->R/W-->A-->Data-->NA-->P

2 在第一个字节后,主机立即读从机。在第一次响应时,主机(发送器)变成主机(接收器),从机(接收器)变成从机(发送器)。第一次相应仍由从几产生。
  S-->Slave Address-->R/W-->A-->Data-->A-->Data-->Nk-->p

3 复合格式,传输改变方向的时候,起始条件和从机地址都会被重复。R/W位取反。

  S-->Slave Address-->R/W-->A-->Data-->A-->SR-->Slave Address-->R/W-->A-->Data-->Nk-->P

如果读取操作是按照
S-->CHIIP_ID-->W-->AK-->REG_ADDR-->AK-->SR-->CHIP_ID-->R-->AK-->REG_DATA-->NK-->P

请问这种操作方式是属于上面的哪种情况呢?如果是属于复合格式,那在SR之前的data数据是指什么呢?

谢谢各位大虾释疑!

网友:
请问这种操作方式是属于上面的哪种情况呢?如果是属于复合格式,那在SR之前的data数据是指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

先通过总路线,主机把"指令"写到从机里,然后从机会相应地把对应的指令识别做动作,然后接着在主机做读操作的时候,把相应的数据放到总线上

呵呵

网友:
你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化,其实就是一问一答的模式   主机问,从机答

网友:
我看不懂啊!

网友:
呵呵  开始 发送  应答 ... 停止

网友:
找个程序来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我觉I2C再读数据的时候,先是写数据然后再读数据,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认为呢?

网友:
我觉I2C再读数据的时候,先是写数据然后再读数据,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认为呢?
//////////////////////////////////

不是波, 但通常都这样,因为外设可能要器件地址,和从地址啦 呵呵 ,好想象你说的也没错 嘿嘿

网友:
请教高手,ANX9030的读时序?

网友:
随便找个资料都对这个描述的很清楚啊~

网友:
两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