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 TCP/IP 连接和发送数据过程中的奇怪现象,需解决?

楼主: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端,并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多余数据帧(重复),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掉:
1) 我在一次 GPRS 连接过程中,却产生了二次的同样的三次握手过程数据帧,是什么原因;  我是不是需要设置延长什么超时时间这样,数据如下:
Request: 2007-5-20 11:32:14.64364 (+124.1875 seconds)

7E 21 45 00 00 30 F9 F6 40 00 80 06 A3 A9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63 0E 74
*EB E8 6F 38 00 00 00 00 *          // 初始序号 AND 确定序号
70 02 20 00 88 FF 00 00 02 04 05 B4 01 01
04 02 02 E2 7E
7E 21 45 00 00 30 F9 F7 40 00 80
06 A3 A8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63 0E 74 EB
E8 6F 38 00 00 00 00 70 02 20 00 88 FF 00 00 02
04 05 B4 01 01 04 02 99 37 7E
7E 21 45 00 00 30
F9 F8 40 00 80 06 A3 A7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63 0E 74 EB E8 6F 38 00 00 00 00 70 02 20 00
88 FF 00 00 02 04 05 B4 01 01 04 02 C4 93 7E

Answer: 2007-5-20 11:32:27.08164 (+4.5469 seconds)

7E 21 45 88 00 2C 00 A8 00 00 3F 06 1D 75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63
*00 0F 42 40 EB E8 6F 39 *//初始序号 AND 确定序号
60 12 18 00 65 5A 00 00 02 04 04 00 43 29
7E

Request: 2007-5-20 11:32:27.09664 (+0.0156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9 F9 40 00 80 06 A3 AE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63 0E 74
EB E8 6F 39 00 0F 42 41   //初始序号 AND 确定序号
50 10 20 00 73 63 00 00 10 CC 7E

Answer: 2007-5-20 11:32:27.12764 (+0.0313 seconds)

7E 21 45 88 00 2C 00 A9 00 00 3F 06 1D 74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63
00 0F 42 40 EB E8 6F 39   //初始序号 AND 确定序号,注意这就是重复帧;
60 12 18 00 65 5A 00 00 02 04 04 00 CE 23
7E

Request: 2007-5-20 11:32:27.15964 (+0.0156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9 FA 40 00 80 06 A3 AD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63 0E 74
EB E8 6F 39 00 0F 42 41   //初始序号 AND 确定序号,注意这就是重复帧;
50 10 20 00 73 63 00 00 19 D8 7E

Answer: 2007-5-20 11:32:29.48764 (+1.3281 seconds)

7E 21 45 88 00 2C 00 AA 00 00 3F 06 1D 73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63 00 0F 42 40 EB E8
6F 39 60 12 18 00 65 5A 00 00 02 04 04 00 C4 35
7E

Request: 2007-5-20 11:32:29.50264 (+0.0000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9 FB 40 00 80 06 A3 AC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63 0E 74 EB E8 6F 39 00 0F
42 41 50 10 20 00 73 63 00 00 11 2C 7E

2) 我在向下发送数据请求帧的过程中,数据重复上传:
Request: 2007-5-20 11:08:12.58664 (+155.5938 seconds)

7E 21 45 00 00 39 F7 AB 40 00 80 06 A5 EB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3F 0E 74
24 7F 66 A4  //序号
00 0F 42 7A  //确认序号
50 18 1F C7 A2 07
00 00
68 0B 0B 68 73 01 00 E6 01 06 01 00 9F 00 03 04 16  //我的数据请求帧;
97 7D 5E 7E

Answer: 2007-5-20 11:08:20.13364 (+7.5469 seconds)

7E 21 45 88 00 28 00 7B 00 00 3F 06 1D A6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3F
00 0F 42 7A 24 7D 5F 66            //不知道这帧是做什么的,请教???
B5 50 10 17 EF 4B 4D 00 00 64 F17E

7E 21 45 88 00 A8 00 7C 00 00 3F 06 1D 25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3F
00 0F 42 7A 24 7D 5F 66          //序号
B5 50 18 18 00 19 A8 00 00       //68开始的是我返回的数据;第一次返回;
68 7A 7A 68 08 01 00
02 04 05 01 00 9F 00 F0 1F 04 00 00 F3 FC 00 00
01 14 0D 01 00 02 38 09 01 00 03 B0 0C 01 00 04
2D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4 0B 02 41 01 00
00 00 53 00 00 00 01 4D 00 00 00 02 4C 00 00 00
03 53 00 00 00 04 8D 03 A3 02 00 00 00 93 00 00
00 01 94 00 00 00 02 AF 00 00 00 03 CB 00 00 00
04 53 14 0E 15 0A 06 2B 16 D5 F9 7E

Request: 2007-5-20 11:08:20.43064 (+0.2031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7 AC 40 00 80 06 A5 FB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3F 0E 74
24 7F 66 B5 00 0F 42 FA                //这帧是???????
50 10 1F 47 43 75 00 00 B7 13 7E

Answer: 2007-5-20 11:08:21.80564 (+0.3750 seconds)

7E 21 45 88 00 A8 00 7D 5D 00 00 3F 06 1D 24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3F
00 0F 42 7A  24 7D 5F 66           //序号
B5 50 18 18 00 19 A8 00 00         //68开始的是我返回的数据;第二次返回;
68 7A 7A 68 08 01 00 02 04 05 01 00 9F 00 F0 1F 04 00 00 F3
FC 00 00 01 14 0D 01 00 02 38 09 01 00 03 B0 0C
01 00 04 2D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4 0B 02
41 01 00 00 00 53 00 00 00 01 4D 00 00 00 02 4C
00 00 00 03 53 00 00 00 04 8D 03 A3 02 00 00 00
93 00 00 00 01 94 00 00 00 02 AF 00 00 00 03 CB
00 00 00 04 53 14 0E 15 0A 06 2B 16 B1 BF 7E

Request: 2007-5-20 11:08:21.85264 (+0.0000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7 AD 40 00 80 06 A5 FA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3F 0E 74
24 7F 66 B5 00 0F 42 FA //序号
50 10 1F 47 43 75 00 00 BF E7 7E

Answer: 2007-5-20 11:08:22.66464 (+1.8125 seconds)

7E 21 45 88 00 A8 00 7D 5E 00 00 3F 06 1D 23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3F
00 0F 42 7A 24 7D 5F 66            //68开始的是我返回的数据;第三次返回;
B5 50 18 18 00 19 A8 00 00 68 7A 7A 68
08 01 00 02 04 05 01 00 9F 00 F0 1F 04 00 00 F3
FC 00 00 01 14 0D 01 00 02 38 09 01 00 03 B0 0C
01 00 04 2D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4 0B 02
41 01 00 00 00 53 00 00 00 01 4D 00 00 00 02 4C
00 00 00 03 53 00 00 00 04 8D 03 A3 02 00 00 00
93 00 00 00 01 94 00 00 00 02 AF 00 00 00 03 CB
00 00 00 04 53 14 0E 15 0A 06 2B 16 8A 54 7E

Request: 2007-5-20 11:08:22.71164 (+0.0000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7 AE 40 00 80 06 A5 F9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3F 0E 74
24 7F 66 B5  00 0F 42 FA
50 10 1F 47 43 75 00 00 B6 F3 7E

Answer: 2007-5-20 11:08:24.02464 (+1.3125 seconds)

7E 21 45 88 00 A8 00 7D 5F 00 00 3F 06 1D 22 0A
0E A4 86 0A 0E A4 85 0E 74 13 3F
00 0F 42 7A  24 7D 5F 66
  B5 50 18 18 00 19 A8 00 00
68 7A 7A 68     ////68开始的是我返回的数据;第四次返回;
08 01 00 02 04 05 01 00 9F 00 F0 1F 04 00 00 F3
FC 00 00 01 14 0D 01 00 02 38 09 01 00 03 B0 0C
01 00 04 2D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4 0B 02
41 01 00 00 00 53 00 00 00 01 4D 00 00 00 02 4C
00 00 00 03 53 00 00 00 04 8D 03 A3 02 00 00 00
93 00 00 00 01 94 00 00 00 02 AF 00 00 00 03 CB
00 00 00 04 53 14 0E 15 0A 06 2B 16 EE 12 7E

Request: 2007-5-20 11:08:24.07164 (+0.0000 seconds)

7E 21 45 00 00 28 F7 AF 40 00 80 06 A5 F8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3F 0E 74
24 7F 66 B5
00 0F 42 FA
50 10 1F 47 43 75 00 00 BE 07 7E

以上我只请求了一次数据,可他数据却返回四次,这样挺浪费的,我推测应该是哪边网络设置(关于时间方面的),没设置好,请教高手了!

3)(属低级问题)我如何知道下面TCP/IP帧的功能啊  我通过哪几个字节判断它的功能,千万别BS我
   7E 21 45 00 00 28 F7 AF 40 00 80 06 A5 F8 0A 0E
   A4 85 0A 0E A4 86 13 3F 0E 74
   24 7F 66 B5 00 0F 42 FA
   50 10 1F 47 43 75 00 00 BE 07 7E

网友:
我看了几天的TCP/IP,内容太多,只能先请教各位以后,知道答案再学,有点偷懒了

网友:
没人帮一下我吗,是我表述不清楚吗

网友:
重传定时(RTO)太短会造成多次数据重传,而因为我用的数据通道是GPRS,其数据传输时间是过长,因此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重传定时(RTO)太短会造成多次数据重传,而因为我用的数据通道是GPRS,其数据传输时间是过长,因此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了。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看起来似乎不对啊,回应的似乎是出错应答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工具抓包啊?要研究TCP数据流,用TCPDUMP或者Ethereal吧。

一般的TCP协议栈设定初始RTO为3秒,如果你第一个应答(Syn Ack)大于3秒才返回,必有Syn的重传。如果你有意延长初始RTO设定,在非GPRS链路下,如有丢包则有可能延长等待重传时间。所以如果能够根据所用链路动态调整就最好了!这是一个research topic!

网友:
没找到方法,将就着用吧,,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