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电源管理

楼主(2007-05-21):
关于WINCE的电源管理
请问如何能在电池充满电后(0%--100%)计算出电池总的充电时间?
电池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分别获取开始充电和完成充电的当前时间,然后计算时间差。

网友B:
电池充电好像不是这样简单的,在检测到充满后,一般都要再充一段时间的。
对于时间的计算,楼主说的方法就不错。呵呵~

网友C:
只有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