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 unsigned *)i)=0xEA000000+0x1FFE;

楼主:
*((volatile unsigned *)i)=0xEA000000+0x1FFE;

上面的这段代码一直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在启动文件里面,将中断的地址映射到了_ISR_STARTADDRESS为起始地址处。
在C语言的主程序里面也是将中断服务程序定义到了_ISR_STARTADDRESS处。如
#define pISR_RESET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0))
为什么还要加上下面的
for(i=_RAM_STARTADDRESS;i<(_RAM_STARTADDRESS+0x20);i+=4)
  {
   *((volatile unsigned *)i)=0xEA000000+0x1FFE;
  }
将_RAM_STARTADDRESS地址开始的32个字节,即前面的8个中断向量映射到_RAM_STARTADDRESS+8000处的地址。
有什么作用。我将我的程序下载到_RAM_STARTADDRESS+8000处和下载到9000处还想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没有上面的这段程序的话不能进行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让i指向后面给出的那个内存地址...

网友:
怀疑所赋得值是一条指令把,因为如果是中断地址起始处,那应该是一条跳转指令才对,所以程序的意思是将8种异常的中断处理都跳转到一个程序中处理。只是猜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