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DrawCreate执行异常

楼主(2007-03-02):
DirectDrawCreate执行异常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项目要用DirectDraw,但是在执行到DirectDrawCreate时总是发生异常,实在是弄不明白,请各位帮帮忙,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开发工具是PB5.0。
异常
开发

网友A:
首先楼主要确认:DirectDraw是否被集成到系统中???

网友B:
异常,是什么异常?
楼主也不说清楚,请大家猜啊。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怎么才算DirectDraw被集成到系统中?我通过在Catalog窗口将DirectDraw“add to OS design”将DirectDraw添加到os的,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操作?

网友D: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就是在执行DirectDrawCreate时弹出对话框“First-change exception in an unknown module. (0xC0000005: Access violation)”

网友E:
是不是wince 5.0的emulator不支持DirectDra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