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果要在lcd上画一幅图,那么怎么得到那幅图 ...

楼主(2007-04-05):
请问一下,如果要在lcd上画一幅图,那么怎么得到那幅图片的数据呢?
也就是经常用一个二维数组来表示的数据。
谢谢了
数据
图片

网友A:
把这张图,用软件转换成二进制代码,就出来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拷贝屏幕吗?
把显示缓冲区的数据读出来,保存成所需要的图像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把一张图片转换成一个二进制文件~~
然后这个二进制文件就是你想要的数据了啊~
具体你想刷在LCD上,还是电脑显示器上,那要看你 的了~~~

网友D:
再问一下,可以用什么软件将图片转换成二进制文件呢?
只想用一个可以直接转换的工具,不想自己编程。

网友E:
字模转换软件ZIMO21 可以在google上搜索
(非彩色屏幕)

网友F:
需要我传给你么?
请给点分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