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EVC中静态控件的点击事件不起作用呢

楼主(2007-11-15):
为什么在EVC中静态控件的点击事件不起作用呢
void Menu::OnStatic1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AfxMessageBox(_T("DAFAFA"));
}
在静态控件中点击时间不起作用是什么原因啊?
void
时间
control

网友A:
静态控件在创建的时候,属性设置的不对。

网友B:
SS_NOTIFY:Sends the parent window the STN_CLICKED notification when the user clicks the control.

网友C:
如上所讲,需要在static的属性中选中notify属性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