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灭蟑螂器

楼主:
夏天蟑螂害人,传播疾病.用药成本高且副作用大,能不能用电子的方法来灭蟑螂呢!
本人用基本的电路是可行的,电路见图.我的相册:http://photo.163.com/photos/qingjidanpianji/131797516/3575673993/
我现在如改用用51 单片机的方法是不是更好.希望高手把这图能改下,看把芯片接那好!

网友:
这么厉害?!

我去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什么原理?
我没看懂,

网友:
挺有意思啊,蟑螂触电,然后接通电机把蟑螂弄开,弄开后电机断电。
1. 3v直流能把蟑螂打死吗,如果打不死用电机弄死它。
2. 电机启动有那么快吗?那么蟑螂可能就跑了。
3. 蟑螂触电,跟着就断开了,用电容维持电机运转。

毕竟是模拟电路,智能先天不足。看来是要有个CPU来帮忙判断以上问题的处理。你打算如何做呢?提出具体要求了,当然可以帮你解决,包括pcb设计,代码设计。

网友:
首先很感谢同行的关注,关于这个电路我想做个说明:主要电路是变压器T极其分布电容,V1,V2组成反馈式振荡升压电路.其中T是稳压(随身听用)电源其规格是220V/3V/2W的变压器,兼作反馈元件,当输出端A,B之间空载时,V1,V2不能获得偏置电流,电路不工作,不耗电;当A,B之间接上负载时(几千欧),V1,V2获得偏置电流和振荡的初始信号,电路起振,此时在A,B两端可获得超过1000V的高压.同时,V1,V2通过R1向C充电,为V3提供偏置电压,在加工制作时注意变压器的接线,以确保电路处于正反馈状态.LED用于防止V1,V2被反向击穿.
  电击盘的正面有一枝由电机驱动的清扫片.电机在盘的背面.将制作好的电圾盘放置与大小相当的纸(木)盒.
   电路平时因不工作,也不耗电.当有蟑螂(灶麻子)爬上电击盘时,其体电阻使A,B接通,振荡电路发出高压将其击毙.数秒后,经R1,C延时驱动电路使V3导通,电机驱动清扫片将蟑螂的尸体扫出电击盘.电路停止工作.等下一只蟑螂来送死.该电路的输出电流在10毫安以下,故不会对人有危害.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把它改成用单片机来控制启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