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E 注册表的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错误。。 ...

楼主(2007-04-25):
HIVE 注册表的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错误。。。
HIVE 注册表的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错误。。。
我用的pb5。0 的
添加hive-base 。。项。
添加PRJ_ENABLE_FSREGHIVE=1
RJ_BOOTDEVICE_MSFLASH=1
编译后加载系统时出现 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的错误。。
各位老鸟帮看看。。。
系统
注册表

网友A:
在做过很多次测试。。终于可以了。。原来是一个键没有加到。。。。
多测试。。多看pb的帮助。。。才是王道
问题解决了。。。顶起。。结帖

网友B(2007-06-06):
接分来了。

网友C:
大哥,我也碰到这个错误了,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个键?谢谢!
您说一句话,我们就少走很多弯路啊!多谢!

网友D(2007-11-06):
由于个人的硬件情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实现起来多少有些不一样。。但是你多看看你的那几个注册表文件*。reg的就2个一般,一个工程的一个common.reg的。驱动相关的基本上在工程的哪个里面。。这个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还是上面的话。。多测试。多看pb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