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编译成功的程序想在U盘上在wince下运行怎么操作 请 ...

楼主(2007-11-22):
用evc编译成功的程序想在U盘上在wince下运行怎么操作 请各位大侠指教
用evc编译成功的程序通过USB下载到系统中可以运行 现在想放在U盘上在wince下运行怎么操作 请各位大侠指教
wince
程序
WindowCE

网友A:
把程序Copy到U盘,把U盘插入,运行!哈哈...

网友B:
在pc上把程序Copy到U盘,把U盘插入wince设备,在资源管理器中点击运行!哈哈...

网友C:
使用release build后,在pc上把程序Copy到U盘,把U盘插入wince设备,在资源管理器中点击运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