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中如何用代码使ListView的某一行被选中

楼主:
就像被鼠标点击了的效果一样。

我的ListView的创建过程:
g_hwndlist = CreateWindow(WC_LISTVIEW,TEXT(""),
                                                 WS_CHILD|WS_VISIBLE|LVS_ALIGNTOP|WS_VSCROLL|LVS_EX_FULLROWSELECT|
                             WS_BORDER|LVS_REPORT,
                                                 15,25,160,180,
                                                         hDlgplayer,NULL,
                                                         ((LPCREATESTRUCT)lParam)->hInstance,NULL);

                                ListView_SetExtendedListViewStyle(g_hwndlist, LVS_EX_FULLROWSELECT);
                                LV_COLUMN   lvcol;
                                lvcol.cx   =   158;
                                lvcol.mask   =   LVCF_FMT   |   LVCF_TEXT   |   LVCF_WIDTH;
                                lvcol.fmt   =   LVCFMT_LEFT;
                                lvcol.pszText= _T("景点名称");
                                ListView_InsertColumn(g_hwndlist,0,(const LV_COLUMN FAR*)& lvcol);
在插入几行内容:
                                               lvItem.iItem = i;//i是索引号
                                         lvItem.iSubItem = 0;
                                         lvItem.pszText = str1;//str1为此行的内容
                                         lvItem.cchTextMax=100;
                                         ListView_SetItem(g_hwndlist,&lvItem);
                                         lvItem.mask=LVIF_TEXT;
                                         ListView_InsertItem(g_hwndlist,&lvItem);

现在比如要使第一行被选中,即看上去像被鼠标点击了的效果,如何做?
ListView_SetSelectionMark(g_hwndlist,0);没效果。可能选中了,但没有我要的显示效果

网友:
使用ListView_SetItemState(),具体的用法看帮助吧。

网友:
ListView_SetItemState(g_hwndlist, 0, LVIS_SELECTED | LVIS_FOCUSED, LVIS_SELECTED | LVIS_FOCUSED)

网友:
m_List.SetItemState(i,LVIS_SELECTED,LVIS_SELECTED);
但有个问题是它设置的颜色是那种暗灰色的,并不是选中的那种高亮蓝色
楼主试试吧

网友:
呵呵,楼上好快啊,我就去尿了一下,沙发没了

网友:
先用SetFocus()让Listview得到焦点,然后再调用上面的语句。

网友: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