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可以仿真pid吗?

楼主(2007-04-08):
matlab可以仿真pid吗?
想用它仿真一下自己搞的算法,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有人仿过没有,请教一下
算法
matlab

网友A:
Matlab和simulink是个很好的工具。基本上工程上用到的,都能仿。
http://matlab.diy.myrice.com/books/Pages_from_pid_book.pdf

网友B:
完全可以仿真
自己用c语言写一个PID算法,在里面直接调用就ok了

网友C:
但是实际上用到现场,还是需要调整的,而且可能根据你的其他相应器件的不同,调整的幅度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