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DirectShow编译问题???奇怪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
   我正用EVC做一个简单的视频播放器,遇到一些奇怪的编译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先谢了!
问题如下:
    D:\DXSDK\INCLUDE\strmif.h(6166) : error C2011: '_RGNDATAHEADER' : 'struct' type redefinition
    D:\DXSDK\INCLUDE\strmif.h(6175) : error C2011: '_RGNDATA' : 'struct' type redefinition

但是我的EVC中配置好了环境如下:
INCLUDE:
D:\DXSDK\INCLUDE
D:\DXSDK\SAMPLES\C++\DIRECTSHOW\BASECLASSES
D:\DXSDK\SAMPLES\C++\COMMON\INCLUDE
LIB:
D:\DXSDK\LIB
D:\DXSDK\SAMPLES\C++\DIRECTSHOW\BASECLASSES\DEBUG
D:\DXSDK\SAMPLES\C++\DIRECTSHOW\BASECLASSES\RELEASE
其中的BASECLASSES是我自己编译通过了的。
也连接了库:strmiids.lib dxguid.lib quartz.lib msvcrtd.lib winmm.lib uuid.lib Strmbase.lib
在.h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在.cpp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Media.h"

//========================================================================================================
//Link the .lib
//The lib also is copy from "(InstallDir)WINCE500PUBLICDIRECTXSDKLIB"

#pragma comment (lib,"Ole32.lib")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总出现那两个错误。

补充:我是在STANDARSDK下编译的,暂时在EVC上的模拟器上运行看看,以后还要用ARMV4I编译的。

网友:
做过DirectShow方面的朋友,给些意见啊

网友:
是不是与预编译头文件有关系啊,还是想不明白,有心人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WinCE 中SDK已经包了DX内容。不过不全不如pc上面的接口多。播放Media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不能直接用DXSDK,难道没有听说过平台移植性吗.

网友:
去看看norains的blog: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5/14/1609118.aspx

网友:
回楼上的:我就是用的norains的blog上封装的类来编译的,出现
D:\DXSDK\INCLUDE\strmif.h(6166) :error  C2011:   '_RGNDATAHEADER '   :   'struct '   type   redefinition
D:\DXSDK\INCLUDE\strmif.h(6175)   :   error   C2011:   '_RGNDATA '   :   'struct '   type   redefinition
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
TO:argusun
如果不能直接用DXSDK,那编译时出现的库连接出错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我发现在我的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lib\emulator目录下没有
Strmiids.lib和Strmbase.lib,相应的其他CPU下也没有这两个库,所以在我去掉之前直接引用的\DXSDK\下的所以东西
后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BasicAudio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BasicVideo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VideoWindow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MediaSeeking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MediaEventEx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MediaControl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LSID_FilterGraph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GraphBuilder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二位的提醒,谢谢!

网友:
楼主我也出现了你那样的问题: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BasicAudio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BasicVideo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VideoWindow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MediaSeeking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MediaEventEx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MediaControl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LSID_FilterGraph
Medi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GraphBuilder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刚接触这个,不知道wince下directshow开发环境怎么配置的,还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有没人知道这个啊

网友:
哎 找资料找的心烦 大家如果最终做出来了 能不能一步一步地贴出来啊 我都烦死了 每个人都在前面这些配置方面花这么多时间 真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