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里的例子运行不了

楼主:
请教,当在evc4.0里面创建winapi的应运时,编译通过,模拟器可以运行

而创建mfc应用时 ,编译可以通过, 在模拟器上运行出错

提示:“....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请问, 怎么解决

网友:
你模拟器是定制的么?没有将MFC包含吧?

网友:
模拟器是标准的,mfc不懂怎么包含,请教

网友:
你没有将mfc的支持包打进去,看看pb的帮助

网友:
不是的。这跟模拟器里有没有MFC库没有关系。你的程序肯定不是自动download到目标机上的吧,并且你的程序用的动态链接MFC库。如果是用调试,那eVC会自动将MFC库下载到目标机上,而你手动拷贝的话可能没注意去拷贝这个库。你将模拟器与你的eVC用工具连接好,然后直接调试或者运行即可,然后在输出窗口,你注意看一下下载的库都有什么。

网友:
最后问题解决了
运行的时候,选择 STANDARDSDK 和 Win32[WCE emulator] Release 就可以了,
如果选择Win32[WCE emulator] Debug就不行

请问,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补充一下 ,我没有用目标机, 只是在电脑上,在模拟器上运行

网友:
release和debug的这个选项不同了,你可以看看这个配置是否相同了,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常规
         MFC的使用:在静态库中使用 MFC

网友:
没加合适的SDK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