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下面的程序,请高手指教行不行。

楼主:
我的计数器里面存有数值,我想把它读出来,不知道怎么做了。
如,
  tcount=+(TH0*256+TL0);
然后显示
  unsigned int g1,g2,g3;
  dispbuf[0]=tcount/1000;
  g1=tcount%1000;
  dispbuf[1]=g1/100;
  g2=g1%100;
  dispbuf[2]=g2/10;
  g3=g2%10;
  dispbuf[3]=g3;
  P0=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2=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if(dispbitcnt==4)
  {
    dispbitcnt=0;
  }
我试了几次,可是结果好象不对。我想显示出TH0中最低两位和TL0中最高两位的数值应该怎样写?

网友:
先用软件仿真一下,看看那里出错。
不知道你是怎么显示的,没看懂如何循环的。

网友:
要和硬件联系起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