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持GPRS连接的前提,从GPRS模式下切换到AT命令模式。怎么实现???

楼主:
我用的无线模块是SIEMENS MC35
我现在是需要无线模块把通过GPRS上网得到的IP传送给对方的手机,这样使得手机和无线模块可以进行数据通信。所以需要在无线模块在保持GPRS连接的前提下,发短信通知对方手机。手册上说可以用“+++”和“ATO”可以实现模式的转换。我也试过了,过程如下:
     1,把PC机通过无线模块取得拨号上网。
     2,在pc机上打开一个应用程序,程序的功能:先通过TCP连接,然后是把字符串发送给远程站点,远程站点接收的字符后,就把字符回发。
     3,把连续的三个“+”,发送出去,通过串口数据包截取工具,得到发送给无线模块的数据包,数据封装了TCP/IP的协议包头。结果三个“+”被当作数据发送出去了

      问题:1、AT手册上讲的“+++”是不是要直接发送给无线模块才能完成从GPRS模式切换到AT模式。还可以在GPRS下,只要数据中有“+++”就能完成转化。
            2、各位大侠告诉我一些别的切换方法。
我不想用模块的多通道功能(NULTIPLEXER).怕影响速度,再则我不会用多通道功能。主要是不会设置通道。

网友:
听说+++后要留500毫秒以上的停顿

网友:
+ 100MS + 100MS +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的前后要都要有1000ms以上的时间没有其它数据,才能切换状态,否则+++会被当作数据发出.我的做法是程序控制,各等1200ms,等1000ms有时会不行,估计是发送延迟造成的.

网友:
LZ,加延时可以吗

如果你在发短信的时候GPRS上有数据发来能收到吗

网友:
+++号中的每个+号间需要有时间间隔。。。如网泥所说的那样操作肯定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有在底层做虚拟端口的,一个发短信一个发数据,具体如何实现可以参考微计算机信息里面的一篇论文《基于GPRS的嵌入式Internet接入平台的设计》宋凯、严丽平、谢昕、殷爱菡,微计算机信息, 2006 Vol.22 No.23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我做的时候需要在+++之后停止数据传输一段时间
之后再次发送+++来重试

或者在底层使用软件多通道来保留一个通道来接受终端AT指令

CMUX命令应该可以

网友:
我知道好像有的模块式可以通过硬件来切换的,但是好像你使用的模块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建议用多路复用模式,可以简单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切换问题,但是多路复用协议栈有排调试

网友:
+++格式不对

网友:
兴华科仪是 西门子GSM/GPRS模块(TC35i/MC55/MC75/MC39i)在国内的代理
          环天GPS模块(ET314/ET316/EB3631/ET661)的代理商
          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模块产品。价格优惠,服务周到,欢迎来电咨询!

蒯(kuai)斌 销售工程师
Mobile: 158 9979 4968
Tel:    0755 8376 0739
Q Q: 40511987
http://www.schmidt.com.hk
Email:karvenkuai@schmidtelectronics.com
兴华科仪 (中国) 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07 号5C  518038

网友:
我之前用GPRS模块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用的型号是wavecom的GR64,后来发现是必须通过另一条指令对这个切换序列+++进行设置,也就是让这个切换序列+++可用。建议你仔细查查你这个型号的模块的AT指令集,看看能不能找到有这条指令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你用的软件上。你发出去的数据是+++包括了TCP/IP包头的,而你应该是直接把+++发送给模块,而不能包括其他任何字符。如果你是用PC通过串口和模块通信发送AT命令,建议你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而不要用你的那个会自动添加包头的软件。但是你如果要和远程端口通信,那么发送的数据才需要你的那个软件添加包头,因为MC35不自带TCP/IP协议。

网友:
+++是可以切换的,当然是要直接发给模块的.

网友:
"+++"前后要有间隔500ms,其中没有其他字符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