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eBuffer驱动和Lcd驱动的关系

楼主(2007-03-28):
FrameBuffer驱动和Lcd驱动的关系
大家好,我想问以下几个问题(操作系统是uclinux)
1.大家都说操纵lcd的显示就是操作framebuffer,但是从底层驱动的角度上来说如何把lcd和framebuffer挂上钩?
2.framebuffer的驱动程序是fbmem.c吗?如果是的话里面的fb_read,fb_write等函数是写用户程序才用的吗?
3.lcd的底层驱动与framebuffer有什么关系(驱动是基于framebuffer的情况)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大家
最后....为什么我只能给10分!!
lcd
操作系统
程序
如何
用户

网友A:
framebuffer相当于显存或者显卡驱动,设备文件主要是/dev/fbx,上层通过操作设备文件来完成
lcd的显示
framebuffer驱动控制lcd控制器,fb_read、fb_write并不需要用户实现。
用户要实现的比如操作reg,一些fb_ops,切换控制台,更新变量,闪烁屏幕、初始化设备等等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你说:framebuffer驱动控制lcd控制器
意思就是说如果写基于framebuffer的lcd驱动,只需要写framebuffer的驱动就行拉?
framebuffer相当于显存或者显卡驱动,设备文件主要是/dev/fbx??
一开始的时候连framebuffer驱动都没有,怎么会有/dev/fbx呢?

网友C:
framebuffer是一种驱动程序。就象vga 、svga。lcd是一种设备。 framebuffer不一定是lcd也能是vga卡。向framebuffer写数据就可以显示内容

网友D:
准确的说framebuffer驱动驱动framebuffer设备工作,而framebuffer又位于显卡硬件驱动之上,打个比方说,framebuffer设备下面有framebuffer驱动,而framebuffer驱动又调用了显卡硬件驱动。当然如果我们不采用framebuffer的话,那么便是直接调用显卡硬件驱动来显示了。那LCD驱动和framebuffer驱动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驱动LCD正常工作的,比如有信号传过来,那么LCD驱动负责把信号转成显示屏上的内容,至于什么内容,怎么显示,它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
形象点说,framebuffer驱动负责把我们输入的内容转成送往LCD的信号,那LCD的驱动负责把信号转成LCD上显示的内容。两者是相互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