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yyparse的问题,急!!

楼主:
是这样的,我要新增一条CLI命令,形如:

load scp {ip-addr} {file-path}

于是我在bison.y新增一条:

  |   SYM_LOAD SYM_SCP ip_addr filepath SEMI
      {
         LoadScp();
      }

ip_addr定义如下:

ip_addr:    e255 '.' e255 '.' e255 '.' e255
                {
                sprintf (string, "%d.%d.%d.%d", $1, $3, $5, $7);
                $$ = string;
                }
        ;

e255定义如下:

e255:        expr
             {
                if (($1 >= 0) && ($1 <= 255))
                    $$=$1;
                else
                    execerror(out_of_range, "must be 0...255");
             };

当然,SYM_LOAD定义为 "load", SYM_SCP定义为"scp".filepath就是一个string类型.

编译没有问题.
但是运行时候,ip_addr 中4个数字为4,6,7,8,9时出错.如下:
> load scp 10.70.7.30 "asdfsaf"
*----------------^ 2

其中^是表示解析到何处失败的位置. 2是yyparse报出的错误类型. SYNTAX ERROR....
但是:

> load scp 10.70.5.30 "adfsafds"

  load scp.........
10.70.5.30------adfsafds

没有问题.

而把7换成07则没有问题.

不知是何原因.我已经试过修改SYM_SCP的值,无效.
如果将ip_addr换成

ip_addr:    NUMBER '.' NUMBER '.' NUMBER '.' NUMBER
                {
                sprintf (string, "%d.%d.%d.%d", $1, $3, $5, $7);
                $$ = string;
                }
        ;

仍然有上述问题,4个数字只要是4,6,7,8,9则解析失败,0,1,2,3,5没有问题.两位数三位数均没有问题.当然我没有挨个去实验...
去掉filepath变量仍有问题.

求高手解决啊....yyparse没看过,我看那玩意估计没一个礼拜拿不下来...

网友:
那个^是表示解析返回的位置的,在例子里面指向的是7,发出来的样子像是指向70...是不对的.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