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2.6内核问题!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楼主:
boot ram 0x30008000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ea0000b1 to 0x30008000, size = 0xea0000b3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
Linux version 2.6.14 (root@ubuntu) (gcc version 3.4.1) #8 Thu Jul 12 20:06:31 CST 2007
CPU: ARM920Tid(wb)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Machine: SMDK2410
ATAG_INITRD is deprecated; please update your bootloader.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10A (id 0x32410002)
S3C2410: core 200.000 MHz, memory 100.000 MHz, peripheral 50.000 MHz
S3C2410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CPU0: D VIVT write-back cache
CPU0: I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64, 32 byte lines, 8 sets
CPU0: D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64, 32 byte lines, 8 sets
Built 1 zonelists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3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8192 bytes)
timer tcon=00000000, tcnt a2c1, tcfg 00000200,00000000, usec 00001eb8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2208KB available (2084K code, 418K data, 96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softlockup thread 0 started up.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2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10 DMA Driver, (c) 2003-2004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0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0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0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00c0, irq 36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devfs: 2004-01-31 Richard Gooch (rgooch@atnf.csiro.au)
devfs: boot_options: 0x1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JFFS2 version 2.2. (NAND) (C) 2001-2003 Red Hat, Inc.
Initializing Cryptographic API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80x25
fb0: Virtual frame buffer device, using 1024K of video memory
S3C2410 RTC,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10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10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1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8192K size 1024 blocksize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nand: mapped registers at c4980000
s3c2410-nand: timing: Tacls 10ns, Twrph0 40ns, Twrph1 10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NAND_ECC_NONE selected by board driver. This is not recommended !!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020000 : "vivi"
0x00020000-0x00030000 : "param"
0x00030000-0x001f0000 : "kernel"
0x00200000-0x00220000 : "root"
0x00400000-0x040f8000 : "user"
mtd: partition "user" extends beyond the end of device "NAND 64MiB 3,3V 8-bit" -- size truncated to 0x3c00000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TCP 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eading data from NAND FLASH without ECC is not recommended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Mounted devfs on /dev
Freeing init memory: 96K
Error -3 while decompressing!
c036c3f0(-977428)->c3e01000(4096)
Error -3 while decompressing!
c02823f8(-1104412)->c3e02000(4096)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网友:
请问上面最后几行是哪出了问题啊?谢谢!

网友:
1> linuxrc不具备可执行属性
2> linuxrc的解释shell不在首行
3> linuxrc的解释shell不存在

一般都出不了上面三个原因.

网友:
#!/bin/sh
echo "mount /etc as ramfs"
/bin/mount -n -t ramfs ramfs /etc
/bin/cp -a /mnt/etc/* /etc

echo "re-create the /etc/mtab entries"
# re-create the /etc/mtab entries
/bin/mount -f -t cramfs -o remount,ro /dev/mtdblock/3 /

exec /sbin/init

sudo chmod 777 linuxrc
还有我在运行2.4内核时
1 net tftp 192.168.0.100 30008000 zImage
2 boot ram 0x30008000
是正常的,但是用同样的方法运行2.6内核就出现了问题,我修改了console=ttySAC0
,2.6内核比2.4内核要小一点,我完全是按照网上一个经典的2.6.14内核移植过程进行运行的!

网友:
运行2.6内核是,上面还有近千行,
Bad eraseblock 1547 at 0x0182c000
Bad eraseblock 1548 at 0x01830000
Bad eraseblock 1549 at 0x01834000
Bad eraseblock 1550 at 0x01838000
Bad eraseblock 1551 at 0x0183c000
Bad eraseblock 1552 at 0x01840000
Bad eraseblock 1553 at 0x01844000
Bad eraseblock 1554 at 0x01848000
Bad eraseblock 1555 at 0x0184c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020000 : "vivi"
0x00020000-0x00030000 : "param"
0x00030000-0x001f0000 : "kernel"
0x00200000-0x00220000 : "root"
0x00400000-0x040f8000 : "user"
mtd: partition "user" extends beyond the end of device "NAND 64MiB 3,3V 8-bit" -- size truncated to 0x3c00000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TCP 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eading data from NAND FLASH without ECC is not recommended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Mounted devfs on /dev
Freeing init memory: 96K
Error -3 while decompressing!
c036c3f0(-977428)->c3e01000(4096)
Error -3 while decompressing!
c02823f8(-1104412)->c3e02000(4096)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运行2.6内核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啦,特别是Error -3 while decompressing!
c036c3f0(-977428)->c3e01000(4096)
Error -3 while decompressing!
c02823f8(-1104412)->c3e02000(4096)不能理解,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碰到相同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把linuxrc文件删除掉,居然还能启动.启动配置:init=/linuxrc.启动信息如下: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6,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254,
     host=arm,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1.8, rootserver=192.168.1.8,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1.8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1.8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136K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console=/dev/console
init started:  BusyBox v0.60.3 (2002.05.13-08:36+0000) multi-call binary
Starting pid 745, console /dev/console: '/etc/init.d/rcS'
Bummer, could not run '/etc/init.d/r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iting for enter to start '/bin/sh' (pid 747, terminal /dev/console)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Starting pid 747, console /dev/console: '/bin/sh'

BusyBox v0.60.3 (2002.05.13-08:36+0000)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ls
bin       etc       linuette  mnt       qt        tmp       var
dev       lib       linuxrc~  proc      sbin      usr
# ls
bin       etc       linuette  mnt       qt        tmp       var
dev       lib       linuxrc~  proc      sbin      usr

网友:
linuxrc找不到,还会自动找默认的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高手给解答下啊

网友:
linuxrc的解释shell不存在

在配置busybox的时候要选中shell选项中的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