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总线 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isa总线 编程的问题
要作的一个题目是PC104总线上对一个PPGA板子进行控制,读写寄存器控制FPGA, 不知道怎么写啊,有没有哪位大虾帮帮阿。
谢谢了
编程
寄存器

网友A:
补充一下,C语言编程

网友B:
FPGA设计个异步总线的接口,放在一段未使用的I/O地址上,用C语言的I/O指令读写。也可以放在内存地址上,但在分页的操作系统下程序会麻烦些。

网友C:
ISA很多年没用过了咯,嘿嘿,不会,顶一下。

网友D:
没有编写驱动经验,就用windriv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