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式转换函数sprintf():

楼主:
关于格式转换函数sprintf():
我想用sprintf()函数将一个usigned int型变量转换为字符串从串口发送出去 结果调用的时候发现不对

我先定义DeocdeNum=2000;UCHAR *CH 保存转换后的字符串

printf(ch,"%d",DeocdeNum);

结果我发现在程序中 DeocdeNum为16进制 07d0 经过函数后 CH应该为ASCII码对应的2000但实际却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数3503

请问各位大侠 怎么回事呢  我换了 %c  %x 都不行

网友:
uchar cString[10];//转换字符数据
uchar *cPiont;
...
cPiont = cString;
sprintf(cPiont,"%d",DeocdeNum);
...
LZ是不是这样用的?这样用是没有问题的!你的CH是不是已经初始化过的啊?

网友: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没调用C的库 自己编了一个 因为我的数只会在1000~3000呢变化  所以没写通用的程序  只适合我的四位数uint型的转换程序 很简单啦  另外 sprintf 还是不太会用 我在 tc2.0里都行 一到51  还是不对 唉
uchar *IntToStr(uint Num)
{        uchar ch[5];
        ch[0]=Num/1000+0x30;
        ch[1]=Num%1000/100+0x30;
        ch[2]=Num%100/10+0x30;
        ch[3]=Num%10+0x30;
        ch[4]=0x00;
        return(ch);
}

/*-----------字符串转换为整型值--------
uint StrToInt(uchar ch[])
{        uint Num;
        Num=(ch[0]-0x30)*1000;
        Num+=(ch[1]-0x30)*100;
        Num+=(ch[2]-0x30)*10;
        Num+=ch[3]-0x30;
        return(Num);
}
-----------------------------------------*/

网友:
uchar *IntToStr(uint Num)
{        uchar ch[5];
        ch[0]=Num/1000+0x30;
        ch[1]=Num%1000/100+0x30;
        ch[2]=Num%100/10+0x30;
        ch[3]=Num%10+0x30;
        ch[4]=0x00;
        return(ch);
}
LZ这个程序肯定是有问题,返回的ch是个临时的内存,结果会不对的,可能偶尔是对的,会不稳定的!

IntToStr(uint Num, uchar ch[5];)
{
        ch[0]=Num/1000+0x30;
        ch[1]=Num%1000/100+0x30;
        ch[2]=Num%100/10+0x30;
        ch[3]=Num%10+0x30;
        ch[4]=0x00;
}

网友:
什么叫临时的内存? 为什么会不稳定呢

网友:
比如
UCHAR *CH1;
UCHAR *CH2
CH1 = *IntToStr( 1000 );
CH2 = *IntToStr( 2000 );
就要出错,
或是
CH1 = *IntToStr( 1000 );
在调用一个大量消耗内存的函数CH1的植可能会变。
。。。。

函数内部定义的数据(除了静态型的)是动态分配的。那个CH[5]很有可能在调用下一个函数的时候又被分配给使用了,这样就会改掉其内容。我怀疑你使用sprintf()肯定也是使用的没有初始化的指针造成的,指针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初始化,比如要指向全局变量,或是静态变量。看看函数那一节书吧?

网友:
UCHAR *CH ;
sprintf(ch,"%d",DeocdeNum);

CH没有分配空间,你写哪去了?

请详见指针一节

网友:
指针没有初始化啊
UCHAR *pCh,ucTemp[7];
pCh = ucTemp;
sprintf(ch,"%d",Deocde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