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开发:请问一下在evc4(wince4.2)下怎么判断没有SIM卡?

楼主(2007-07-27):
PDA开发:请问一下在evc4(wince4.2)下怎么判断没有SIM卡?
PDA开发:请问一下在evc4(wince4.2)下怎么判断没有SIM卡?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wince 有通讯模块吗?没有的话怎么判断?

网友B:
SimInitialize()
看返回的错误信息

网友C:
当然有,但跟这是两回事嘛

网友D:
SimInitialize() 是windows mobile里面的啊,是vs2005里的,
evc4下不支持...

网友:
SimInitialize()不是说evc4不支持,vs2005支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准确的说,是你使用的SDK不支持。
如果你要做PPC的编程,首先要下载mobile for ppc的SDK,如果是ppc 2003那么可以在evc下开发;如果是mobile 5.0那么只能在vs2005下来开发,因为ms不提供evc下的SDK。
wince(6.0之前)本身是不带SIM卡的协议的,所以从wince生成的SDK一般都不支持SimInitial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