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线接收!

楼主(2007-04-25):
人体红外线接收!
请问人体红外线接收器 要信号放大吗?
为什么它不做成不用放大的来啊??该怎么加呢?
人体
接收器
红外线

网友A:
直接的人体的红外接收没有吗?
到是在军事节目里见过红外成像,然后图像识别,确定是不是人?
听说过这样的,具体的人传感器...
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B:
我用的那个是热释红外线接收器 网上资料很少!!粗略看了一下 好像是说要将信号放大再放大? 我就郁闷了 为什么它不做成不用放大的来啊?? 直接用不可以吗

网友C:
没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