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10-20):
硬盘问题,请教高手.
最近发现,电脑硬盘经常吱吱响,尤其是在开机时候。
当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这现象,因为音量不是很大,我也是偶然,靠近主机,仔细才听到的。
开始不敢确定时哪个部分,如风扇也可能的啊。
但是发现吱吱声是跟着硬盘指示灯的节奏的,因此断定是硬盘了。
说明:我用的是希捷的硬盘,刚一年。以前用软件测试过,没有坏道的。
哪位大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给解释一下,是不是硬盘要废了啊?
电脑硬盘
软件测试
指示灯
大哥
主机

网友A:
希捷的硬盘如果不叫那才不正常。。。
硬盘是机械结构的,里面的电动马达每分钟7200转,你觉得可能一点没有声音么?
真要没有声音,估计只有使用Flash的大容量固态硬盘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