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VC中输入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等外文?

楼主(2007-04-15):
如何在EVC中输入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等外文?
是evc,不是vs2005.
葡萄牙
西班牙
阿拉伯
如何

网友A:
那得安装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语版的EVC才行吧,还得安装相关输入法,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主要应该是内核定制的过程,和EVC的关键不是很大。
但需要一个对应语言的Windows,否则输入字符串成问题。

网友C:
内核?
我说清楚一下吧,我装了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语等输入法,在word,UE,记事本里是可以输入相应的字符的哦,可在EVC或VC里就输入不了字符,如果将字符从word等编缉器中,copy到evc或vc,也全是?????

网友D:
主要是和你的操作系统的语言有关吧,和EVC应该是没什么关系,记得以前一个家伙用日语的时候,就是换了日语的操作系统的!

网友E:
但vs2005支持得很好.